总结发电机故障原因

楼主(2015-09-11):
1.风力发电机剧烈抖动风力发电机剧烈抖动有有以下现象:风轮运转不平稳,并且响声增大,风机机头和机身有明显的振动,严重时可将钢丝绳拉索拔起,使风机摔倒损坏。

(1)风力发电机剧烈抖动的原因分析。发电机底座固定螺栓松动;变桨距风轮有卡滞现象;定桨距风轮叶片变形;尾翼固定螺钉松动;立柱拉索松弛。

(2)剧烈抖动故障的排除方法风力发电机剧烈抖动时有发生,多数是因主要工作部件螺栓松动引起的。若螺栓松动,将松动的螺栓拧紧(注意加弹簧 垫)即可;若定桨距风轮叶片变形,需要卸下修复或更换新叶片(注意,风轮叶片更换应成对、成付一起更换),若变桨距风轮出现卡滞,此时应卸下风轮,取下叶 片,并用汽油清洗变桨距的滑槽、滑块和弹簧等零件,然后再重新装回原位(注意两个叶片的零件不得相互装错,以免破坏风轮平衡)。

2.调向不灵风机调向不灵有以下现象:风轮在低风速时(一般3-5m/s以下),经常不迎风,机头转动困难,风大时(如风速超12m/s以上),风轮不能及时偏转限速,使风轮长时间超速旋转,致使风机工作稳定性变坏。

(1)调向不灵的原因分析。风机立柱(或塔架)上端压力轴承损坏,或风机安装时没有安装压力轴承,因长期不保养风机,使机座回转体长套内和压力轴承处油泥过多,黄油老化变硬,致使机头回转困难,回转体和压力轴承安装时,根本就没有加黄油,致使回转体内部生锈。

(2).调向不灵故障的排除方法卸下回转体,清洗后,若没有安装轴承,则需要补装压力轴承,若长期没有保养,使油泥过多或根本没有加油,则需认真清洗后,再涂新黄油即可。

3.异常杂音风机运行中的异常杂音有如下现象:当风速小时出现明显的响声,或摩擦声,或出现明显的敲击声等。

(1)异常杂音的原因分析。螺钉、螺栓各紧固部位有松动之处;发电机轴承缺油或松动;发电机轴承损坏;风轮与其他部件摩擦。

(2)异常杂音的排除方法。发现风机运转工作时有异常杂音,应立即停机检查。若紧固件螺丝松动,加好弹簧垫拧紧即可,若风轮与其他部件摩擦,找 出故障点,调整或检修排除,若不属以上原因,则异常杂音可能出在发电机前,后轴承部位,此时应打开发电机前,后轴承盖,检查轴承,对轴承部件清洗或更换新 轴承,并加好黄油,将发电机前、后轴承盖装回原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