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知识,低压柜操作规程

楼主(2015-09-11):
一.低压出线开关送停电操作:

1低压出线开关送电操作:确认低压柜所有开关已处于断开位置,变压器已带电,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2将进线屏的进线负荷开关摇进低压开关柜内,面板分闸、储能指示灯亮;

3确认负荷开关到位后,按合闸按钮,合上断路器,合闸指示灯亮,电压表显示低压电压值,此时

低压母线带电;

4摇进抽屉式配电屏各回路负荷开关,对各分路用电部门、车间供电(适合600A以上回路);

5将抽屉式配电屏各回路开关面板旋钮旋转至合闸位置,合上各回路空气开关,对各用电设备供电

(适合600A以下回路)。

6低压出线开关停电操作:

7断开各支路空气断路器;

8再断开各配电屏隔离开关;

9断开变压器进线屏的断路器;

10断开进线屏的进线隔离开关;

11挂停电标志牌。

二.停电检修操作:

1断开低压屏向各负荷送电的空气断路器及隔离开关;

2断开低压进线屏的断路器以及进线隔离开关;

3断开高压变压器出线柜上的负荷开关;

4断开高压变压器出线柜上的隔离刀闸;

5合上接地刀闸;

6在变压器室对变压器高低压侧验电、放电,挂接地线和挂上标示牌,方可进行检修工作。

三.低压配电柜联络开关使用注意事项:

1#低压配电房,当两台供电变压器中一台出现故障或检修时,可使用另一台变压器通过联络开关连接,

实现整个配电房配电柜联网供电;

2由于各配电房的联络开关与主进线开关没有电气联锁功能,低压配电房也只有机械联锁功能,为防止误

操作而发生重大事故,必需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

3当其中一路供电线路故障或检修时,首先按第四点操作,然后再次确认该线路进线柜开关处于断路位置

时,才能将联络开关合上供电;

4恢复正常供电时,必需首先断开联络开关,再按供电操作程序操作供电。

四.双电源开关操作步骤:

1出现停电故障,需转接电源时,操作双电源开关控制器,可实现由外电(I)线向外电(II)线转换供电;

2由外电(II)线向外电(I)线转换供电,可按以上操作,区别在于按A投入键,完成转换操作。

网友A:
不做成套好多年,有些知识都快忘掉了,赶紧来捡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