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转子流量计的选型要素和安装条件---

楼主(2015-09-11):
    社会发展,工业发展,流量计发展,随着现在对测量的要求不同,流量计也发展处了多样化,种类型号越来越多。目前来说每一种类流量计都会有优点和使用局限性,没有任何一款流量计可以使用于任何场合,测量任何介质等等。但是有时候对于有些介质来说,它们又都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测量水这类介质,玻璃转子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等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哪一种更加合适?安装条件如何、环境要求如何、流量计性能如何等等都成为挑选合适的流量计的因素。流量计选型就是选择最合适的流量计类型,凸出不同流量计各自的优点,让流量计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最大的效果。

    从价格上来说,肯定是玻璃转子流量计比较经济,但是耐压上、精度上就没法子和电磁流量计比较了。那么流量计选型需要从哪几个方面来考虑呢?

    一般流量计选型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考虑,这五个方面为仪表性能方面、流体特性方面、安装条件方面、环境条件方面和经济因素方面。

   1.仪表性能方面:

买流量计,首要考虑的就是流量计性能方面,准确度、重复性、线性度、范围度、流量范围、信号输出特性、响应时间、压力损失等;

  2 .流体特性方面:

温度、压力、密度、粘度、化学腐蚀、磨蚀性、结垢、混相、相变、电导率等指数。如电磁流量计,电磁流量计只能测量液体,而且是导电液体。

  3.安装条件方面:

管道布置方向,流动方向,检测件上下游侧直管段长度、管道口径,维修空间、电源、接地、辅助设备(过滤器、消气器)、安装等;

  4.环境条件方面:

环境温度、湿度、电磁干扰、安全性、防爆、管道振动等;

  5.经济因素方面:

仪表购置费、安装费、运行费、校验费、维修费、仪表使用寿命、备品备件等。

        选择合适的流量计,按照需求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最合适的流量计才能保证效率最好,性能最可靠。

网友A:
想问一下如果使用中玻璃转子流量计的内壁占有杂质造成不能正确度数,怎样维修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如果使用中玻璃转子流量计的内壁占有杂质造成不能...

 回复:是否为一些介质所行成的结晶体,如果是,可以用温开水将其拆卸清洗,但不能过热,可能会导致内壁形状的变化,造成读数的不准确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想问一下如果使...

比如用在自来水测量中,长期使用中会产生一些水垢铁锈,使面板变得模糊不清,这个时候怎样处理能够彻底的消除这些污垢水锈

网友B:
安装条件了?怎么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