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B-01B系列流量开关使用要点

楼主(2015-09-11):
LKB-01B系列流量开关采用靶式传感器,可用于水冷却系统或润滑油路系统作为流量控制或报警保护之用。LKB-01B系列流量开关使用要点是什么呢?下面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LKB-01B系列流量开关概述

LKB-01B系列流量开关也可用于检测、观察液体流量的继动器,一般用于空气调节,供水设备方面的用途,用于感应流经管道的液体流量变化,如水、乙烯、乙二醇或其它非危害性液体,其典型应用在需要有连锁作用或“断流”保护的场所。设定值为可调,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LKB-01B系列流量开关使用要点

1、打开流量开关外壳;

2、开关出厂时已设定在约为最小流量值。调高流量设定值,顺时针旋转调节螺丝①;

3、按动靶片来检查微动开关是否能正常工作,过多的逆时针旋转调节螺丝,可能导致流量开关失效;

4、安装结束后,请通过按动流量开关杠杆数次来检查,一旦发现杠杆回复时没有“咔嗒”声,顺时针旋转调节螺丝直到回复时有“咔嗒”声;

5、禁止取出调节螺丝固定夹,否则将造成流量调节螺丝失效;

6、漆封的调整螺丝仅供出厂调整流量开关状态,请勿改变或调节;

7、应观察三个工作周期,确定开关和与之连接的系统运转正常,并及时盖上开关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