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 DTU无线数据传输终端

楼主(2015-09-11):
KB3060 CDMA DTU

1.产品介绍
    KB3060 CDMA DTU (Data Terminal Unit)  是采用高可靠性ARM7处理器和CDMA透明的无线数据传输终端。
    基于公网的数据传输具有通信范围广、传输稳定、可靠等特点,KB3060 CDMA  DTU  在无人值守、远程设备监控、远程数据采集、远程抄表以及远程调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由于本产品是专为工业集成设计的,在使用的温度范围、震动、电磁兼容性和接口多样性等方面均采用特殊设计,保证了恶劣环境下的工作稳定性,为您设备的数据通讯提供了高质量保证。
     针对不同的行业用户要求提供不同的定制终端,这就需结合行业特点进行硬件、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CDMA移动数据网络的信道可提供TCP/IP连接,可以用于INTERNET连接、数据传输等应用。而KB3060  CDMA DTU(Data Terminal  Unit)数据终端单元,是专门用于将串口数据通过CDMA移动数据网络进行传送的CDMA无线设备。
本产品针对电力系统自动化、工业监控、交通管理、气象、环保、管网监控、金融、证券等行业部门的应用,考虑到各应用部门组网方面的需要,在网络结构上实现虚拟数据专用网。适合中心对多点、点多分散的中小数据量的传输。
     KB3060可以很方便地与本公司的KB2000网络转换器进行组网及通讯。   2.产品特点

标准工业级产品,EMC抗干扰设计,适应环境能力强;

自主研发,带有实时操作系统的嵌入式32位ARM7- CPU;

 内嵌Watchdog芯片,提供多种复位机制,可软件控制,实现完美工业保障机制;

工作频率采用800MHz,兼容CDMA 2000 1X技术体制;

先进而严格的数据通讯协议,自带纠错与加密。数据传输从不丢包,可传输100K以上的图片以及Flash动画文件,绝不会出现马赛克现象;

功能强大,支持两种工作模式:DTU(系统默认)和MODEM,DTU模式时为CDMA数据传输模式,可将用户设备的串口数据(RS232/RS485或TTL)发送至互联网中的服务器,兼容标准AT指令(GSM07.05  and 07.07),用户可通过自己编写AT指令集的软件来完成所需要的功能;

支持多种方式自动组网:可与串口-网络转换产品KB2000组网,KB3060也可与KB3060同类型产品组网(方便无互联网条件下使用CDMA),可实现一对一,一对多组网;

即插即用功能:当与本公司KB2000或KB3060自身组网时,此时无需任何软件硬件开发,即可构建大型SCADA系统;

IP自动注册机制,可实现多种服务模式,构建完整的超大规模无线应用系统;

远程休眠与唤醒: 可使用指定号码的手机拔打DTU号码对DTU 进行休眠与唤醒,方便用户在不使用DTU时使其休眠大大节省流量费;

远程修改DTU参数:支持短信修改DTU参数,以及网络修改DTU参数;

IO开关量功能:具有两路开关量输入,两路开关量输出。可以通过远程来控制与读取。可设置报警状态阀值,并可设置报警是否自动上报报警信号功能;

强大的通讯备用功能:支持主服务器与备用服务器的连接自动切换。一旦主服务器出现问题,自动连接到备用服务器,;

功能强大的服务器软件支持,服务器软件应用多年,功能强大,成熟完善;

支持专用APN,数据中心支持固定IP与动态域名解析;

工业级温度范围:工作温度:-30℃-75℃,在-30℃时通讯不受影响。

3.技术参数
3.1.GSM/CDMA

频段    800MHz

输出功率

30mA/5V

灵敏度    <-104dBm

兼容标准AT指令(GSM07.05 and 07.07)

支持扩展指令

支持SMS、FTP、CSD、DTMF

内嵌TCP/IP协议

  3.2.电气参数

工作电压    DC5V~16V(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7-60V)

功耗    待机:< 30mA@5V

通信:< 230mA@5V

发射峰值:1.5A@5V

  3.3.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    -30℃~75℃

储存温度    -40℃~80℃

相对湿度    20%~  95%(无凝结)

  3.4.本地参数

CDMA ID:CDMA DTU的唯一标识,在通讯过程中起作用;

SIM卡号:DTU所用的SIM卡的号码,仅作用户记录用;

重连间隔:若DTU与主服务器或备用服务器连接出错或被断开,重新与备用服务器或主服务器连接的时间间隔;

本地端口:DTU本地的TCP或UDP的端口;

心跳周期:DTU与服务器心跳的间隔,以秒为单位,范围:0-300S;

最大包长:DTU发送数据一包数据最大的字节数(可选512或1024字节);

最小包间隔:数据包的最小间隔时间(0-1000ms) 串口接收到两次数据的间隔如果小这个值则被当成一包, 1 ~ 10 单位为100ms ;

无响应重连周期:多长时间没收到服务器回应就认为网络出问题,应该重新连接网络,如果设置成 0 则不检查此项。范围:0-3600s;

调试输出信息:DTU在工作时会输出一些工作状态的信息,None:不输出调试信息,  Normal:输出简单调试信息,Detail:输出详细调试信息。当用户将DTU连接设备时建议设为None,以避免输出信息对用户设备的干扰;

设备类型:有DTU,Modem,SMS Modem三种类型。此参数可读不可设,当用户使用为DTU时禁止了用户更改此参数;

区号:DTU所属的工作区号。该参数一般不用,只有在组网时才可能用到它;

区号有效:DTU所属的工作区号启用或禁用;

中心控制号码:控制DTU休眠与唤醒以及短信更改DTU参数的手机号码,若设置该号码,则该号码打给DTU后可使DTU进入休眠或唤醒。休眠模式可节省流量费。若该号码为空,则任意手机号码打进均会休眠或唤醒。故建议用户必须设置一个号码;

短信控制号码:当DTU工作为SMS  Modem类型时,此号码才起作用,该号码最多可设三个。设置了该号码后,只有此号码的手机才能发短信给它,其它的号码均不能发短信给它。若三个号码均设为空,则任何号码的手机均可以发短信给它;

IO自动报警:当设为启用时,会自动向服务器发送报警信号,否则不上报;

NIOA阀值(6脚):当IO自动报警启用时,设置IOA的状态高电平为报警还是低电平为报警。为DTU的接口从左至右第6个端子;

IOB阀值(10脚):当IO自动报警启用时,设置IOB的状态高电平为报警还是低电平为报警。为DTU的接口从左至右第10个端子;

最多重连次数:当连续多少次连接不上服务器时,DTU将重启。

3.5.APN参数及服务器参数

APN:CDMA的接入点名称。在中国为:cmnet;

用户名:登录CDMA的账号名称。当用户采用VPN的网络时,必须输入该用户名;

密码:登录CDMA的密码;

主服务器IP:CDMA DTU连接的主服务器的IP地址;

主服务器端口:CDMA DTU连接的主服务器的端口;

网络协议:CDMA DTU连接的主服务器的所采用的协议,有TCP与UDP两种;

用户协议:常规(Single),兼容(Normal),透明(Transparent)三种,目前无特殊需要均为常规(Single),禁止用户更改;

备用服务器IP:CDMA DTU所需连接的备用服务器的IP地址。用户也可以将此值设为与主服务器IP相同;

备用服务器端口:CDMA DTU所需连接的备用的服务器的端口。用户也可以将此值设为与主服务器IP相同。

3.6.串口参数

波特率:CDMA DTU的串口采用的速率,可从300-115200bps可选;

数据位:CDMA DTU的串口的数据位。可选5,6,7,8四种;

停止位:CDMA DTU的串口数据的停止位,可选三种:1,2,1.5,一般为1位;

校验:CDMA DTU的串口数据的校验方式,有无校验,偶校验,奇校验,Mark,space等;

流控:串口数据传输是否带流控,有无流控,硬件流控,软件流控三种可选。一般用户均无流控。

4.应用领域

水、电、气远程自动抄表

LED显示屏信息传输

水利气象数据采集传输

POS机联网

电力自动化,配电台变监测

工业仪器仪表自动化工程

连锁或跨国单位设备监测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