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的一般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5-09-11):
    以下是涡街流量计的几个故障相关方面问题介绍。

  1. 仪表接地线不符合规范要求,从而使强电中的50Hz干扰进入,当正常信号高于50Hz时输出正常信号,反之则会输出错误信号。

    2. 仪表接线过程中压线不实,从而造成传输过程中信号的时断时续。

    3. 焦炉煤气因出厂时温度高,湿度大,因此在气体输送过程中会有水分存在。气体流动带动水分往复波动,从而形成脉动流。涡街流量传感器处于这种流体状态时输出数据忽大忽小,根本无法反映生产状况。

  4. 由于焦炉煤气多杂质,易结晶,杂质凝结于传感头,从而造成计量失准。温度升高时,杂质挥发,灵敏度增加,信号增强;相反则降低。从而造成数据不稳定。

    5. 涡街流量计不适宜安装在强振动的场合是应用者广为熟知的,但在磁场频繁变化的场合,涡街流量传感器会测出高于正常值的信号输出。实践证明,在无气体流动的现场,当涡街流量传感器处于变化的磁场中时在磁场变化的瞬间,涡街流量传感器会感应出一个错误信号而输出,当变化结束,仪表处于一个稳定的磁场时,仪表则会输出一个正常信号。

    只要用心对待,步步排查,检修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找到问题的根结,才是解决之道。

网友A:
气体中含有杂质,如微小颗粒的尘土、炭渣、结晶、铁销等是否会对涡街流量计产生的漩涡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