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急急急!

楼主(2015-09-11):
前些天用WPL编好并且调试好的程序,今天打不开了,打开就这样。试过用ISP同样无法打开,并且换过两台电脑也无法打开,希望大神帮忙看看。一个星期功夫整的啊!

网友A: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按说你都调试了通过了

还有这种提示也就奇怪了,找台达的技术咨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按说你都调试了通过了还有这种提示也就...

 准备重搞了,哎!

网友B:
应该是软件没有装好,你是不是安装好台达软件再安装了博途?

博途会干掉部分其余软件的东西,俺也被博途害过

网友C:
能否新建一个空白工程?将“梯形图”或“指令表”导出,然后粘贴到那个“空白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