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板卡数据怎么跟组态王对应呢?

楼主(2015-09-11):
最近这个项目是改造项目,用的研华工控机加板卡处理开关量和模拟量信号,而有些模拟量还进过信号隔离器一分为二,一路进板卡,一路进智能控制仪(主要是显示),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跟组态王中的具体数据对应呢

因为改造的方案是用PLC代替板卡,难点就在于组态王了,可是好久没用,忘得差不多了

求助大家了

网友A:
这个组态王里有工控机驱动,安装后就可以看到。

网友B:
在组态王建立设备时,找到相对应的板卡设备.

网友C:
xcxzc,mm,cxz ,m,mcv xz,m.cxvv

网友D:
组态王应该不可以,需要用高级语言开发,VB开发

网友E:
既然是改造,用PLC代替板卡,那就有多种方案了

1、将原来信号隔离器后的去板卡的信号直接进PLC,在PLC里处理下,然后PLC与组态王通信,从PLC中读取信号值。

2、将信号隔离器与智能仪表去掉,增加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将模拟量信号直接进PLC,然后PLC与组态王和触摸屏或文本通信,读取显示模拟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xcxzc,mm,cxz ,m,mcv xz,m.cxvv

 这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改造,用PLC代替板卡,那就有多种方案了1、将原...

 我们的方案的确是增加了PLC和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