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神解释一下AB PLC中FLL指令 中的length长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9-11):
求问大神解释一下FLL指令 中的length长度是什么意思。这个长度指的目标文件数据中的布尔个数吗??

楼主:
比如说  source  0

             dest      TTTTT[0]

             length    1

TTTTT[0]的数据类型是DINT形式的。 那么是把TTTTT[0]的第一位变成0吗?还是说把整个TTTTT[0]变成0了 ?

网友A:
填充字节数为 字节数=length *destination数据类型的字节数

源和目的数最好是相同类型的数据,这样填充的结果不会出问题,如果类型不同一般是按照目的数据的类型确定最终结果。

目的数据如果为结构类型,则根据源数据确定,不做转换。如果真的是结构类型最好使用cop指令,数据不会出错。

所以上面TTTT[0]改变的是整个数据区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意思就是说length 后面的数字是表示的是目标数据的类型的个数吗?那如果上面的例子length是2该怎么理解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上面的例子而言,如果我只想改变目标数据的前面几位bool 那需要怎么做呢??

引用 网友A:
填充字节数为 字节数=length *destin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