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755在高炉探尺的应用

楼主(2015-09-11):
请教各位高手,有无用PF755在高炉探尺上面的应用,提供一些方案,感谢啦~~~

被西门子、AB遗弃

网友:
需要扶尺力矩的,另外一个如果变频器带有编程功能最好,如果没有需要PLC编程,计算编码器位置。但一般现场编程的人要么很拽不配合端架子,要么其实根本就不会但很会装,到时候你很被动。而且这东西没点炉调试效果不明显,等开炉后上去看效果又很危险,而且东西探尺和料线很不好调,需要老法师

网友A(2020-09-18):
解释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