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即将出炉的双开门微正压柜

楼主(2015-09-11):
即将出炉的双开门微正压柜,欢迎大家指导,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双门的中间可能会漏气,欢迎大家给些建议。

网友A:
微正压是电厂用的设备,还是其它!

网友B:
最上面的线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正压是电厂用的设备,还是其它!

一个生产线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上面的线很乱

嗯,他们说是做完了,到了之后发现还少一些元器件没到,还有待整理

网友C:
看着很不错了,没做过这么复杂的。楼主后面补充哈工艺描述。

网友D:
看着很不错了,最上面二个线槽盖板怎么没有盖上呀,有点影响壮观呀 !

网友E:
看起来工艺很复杂!

整体外观还可以,希望一次性通过验收。

网友F:
不知道具体用途,什么场合需要防弹玻璃?

网友G:
   双开门微正压柜是做什么使用的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具体用途,什么场合需要防弹玻璃?

其实钢化玻璃或者有机玻璃都可以满足要求的,只是因为钢化玻璃相对于小的透视窗制作不方便,有机玻璃时间长了容易变模糊,所以才选的防弹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开门微正压柜是做什么使用的呀 ?

微正压柜是给柜子通气,使柜内保证有一定的压力,防止外部粉尘进入。之所以做成双开门是因为柜子进出线比较多,每根线需要独立的线孔,底部面积要求相对大一些。其实双开门没有单开门的密封性好,这么宽的柜子做成单开门不太美观。

网友H:
不错!这柜子有档次!学习了!

网友I:
一体机是什么牌子的?挂的欧姆龙DeviceNet从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体机是什么牌子的?挂的欧姆龙DeviceNet从站吗?

一体机是欧姆龙的,欧姆龙的DeviceNet从站

网友J:
既然有补气装置,可以用气囊做密封啊,按照我的思路,密封问题很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既然有补气装置,可以用气囊做密封啊,按照我的思路,密封...

柜体用气囊密封的还没接触过,做过用气囊密封包装机出料口的,师傅方便给个粗糙的原理图纸不?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既然有补气装置,可以用气囊做密封啊,按照我的思路,密封... 内容的回复!柜体用气囊密封的还没接触过,做过用气囊密封包装机出料口的,师傅方便给个粗糙的原理图纸不?

纯粹是我个人的理解,加延伸,我没见到过成品

网友G:
  柜子倒是不错,很大气的说!

  那个是屏吗? 怎么安装在电柜内部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柜子倒是不错,很大气的说!  那个是屏吗? ...

这个是放现场的柜子,现场有石墨粉尘,对电容式的触摸屏有影响,所以放在柜内,只用于现场的设备状态的监控。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微正压是电厂用的设备,还是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微正压是电厂用的设备,还是其它!

一条生产线的现场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