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加减速度有点大,启动停止时有点抖动

楼主(2015-09-12):
伺服电机加减速度有点大,启动停止时有点抖动,应该设置哪些参数,增大还是减小?

另外速度比例增益,速度积分时间常数,位置比例增益,等等这些参数都是控制什么的?

楼主:
有人吗?知道的人说一个吧

网友A:
这个不清楚,帮你顶起来

网友B:
  1. 不清楚你描述的是电机还是看到负载侧抖动,速度环先自整定一次,再自动优化位置环。然后根据设备运行情况手动调整下速度环比例。速度环比例过大,伺服电机能听到尖锐的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描述的是电机还是看到负载侧抖动,速度环先自整定一次,再自动优化位置环。然后根据设备运行情况手动调整下速度环比例。速度环比例过大,伺服电机能听到尖锐的响声。

应该是负载抖动吧,到没有电机啸叫的情况

网友C:
过来围观学习的,帮忙顶贴

网友D:
这个主要是看你控制方式的选择,是PT模式还是PR模式?还是?

在PT模式下也就是用外部脉冲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转,在发送脉冲指令时需要合适的加速减速时间,当加速减速时间过短时,伺服电机速度突增或突减就会发生抖动(PR模式道理一样)。

再就是需要对你的机械负载进行分析,齿轮传动?滚珠丝杠?负载过重么?

以上所提都会影响伺服电机运转的状态,还有楼上说的伺服内部增益参数的调整也会直接影响到伺服电机的跟随性和运转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