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驱动器CN1端口的接线

楼主(2015-09-12):
三菱J3系列伺服驱动器CN1端口50针接哪几个,有知道的各位大神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没接触过,三菱的

网友B:
官网下载三菱J3硬件说明书

网友B:
我的给你截图。不知能否看清

网友C:
我也有J3B控制器接线。如果伺服多,建议使用J3B,总线,只有1根总线可以,不需要像J3A每一个伺服控制器都要接线,简单,程序简单编程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根据你控制模式的不同,选择你需要的接线端。上面的就是你的接线方式,共计6中。

其中DICOM为+公共端,D0COM为-公共端。

1.EMG为急停信号。

2.ALM为报警信号

3.I:输入信号,O:输出信号

4·P:位置控制模式,S:速度控制模式,T:转矩控制模式,P/S:位置/速度控制切换模式,5·S/T:速度/转矩控制切换模式,T/P:转矩/位置控制切换模式

6·通过对参数№PD03~PD08・PD10~PD12的设定,还可以使用信号TL和TLA。

简称 信号名称 简称 信号名称

SON 伺服开启TLC 转矩限制中

LSP 正转行程末端VLC 速度限制中

LSN 反转行程末端RD 准备完毕

CR 清除ZSP 零速

SP1 速度选择1 INP 定位完毕

SP2 速度选择2 SA 速度到达

PC 比例控制ALM 故障

ST1 正转启动WNG 报警

ST2 反转启动BWNG 电池报警

TL 转矩限制选择OP 编码器Z相脉冲(集电极开路)

RES 复位MBR 电磁制动器互锁

EMG 紧急停止 LZ

LOP 控制切换LZR

编码器Z相脉冲(差动线驱动器)

VC 模拟量速度指令LA

VLA 模拟量速度限制LAR

编码器A相脉冲 (差动线驱动器)

TLA 模拟量转矩限制LB

TC 模拟量转矩指令LBR

编码器B相脉冲 (差动线驱动器)

RS1 正转选择DICOM 数字接口用电源输入

RS2 反转选择OPC 集电极开路电源输入

PP

DOCO

M

数字接口用公共端

NP P15R DC15V电源输出

PG

正转/反转脉冲串

LG 控制公共端

NG SD 屏蔽

楼主:
应该是选择性的接针口吧,就是不清楚到底接哪几个针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给你截图。不知能否看清

你发的我都有,但我就是不清楚打底接哪几个针口作为输入输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J3B控制器接线。如果伺服多,建议使用J3B,总线,只有1根总线可以,不需要像J3A每一个伺服控制器都要接线,简单,程序简单编程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根据你控制模式的不同,选择你需要的接线端。上面的就是你的接线方式,共计6中。其中DICOM为+公共端,D0COM为-公共端。1.EMG为急停信号。2.ALM为报警信号3.I:输入信号,O:输出信号4·P:位置控制模式,S:速度控制模式,T:转矩控制模式,P/S:位置/速度控制切换模式,5·S/T:速度/转矩控制切换模式,T/P:转矩/位置控制切换模式6·通过对参数№PD03~PD08・PD10~PD12的设定,还可以使用信号TL和TLA。简称 信号名称 简称 信号名称SON 伺服开启TLC 转矩限制中LSP 正转行程末端VLC 速度限制中LSN 反转行程末端RD 准备完毕CR 清除ZSP 零速SP1 速度选择1 INP 定位完毕SP2 速度选择2 SA 速度到达PC 比例控制ALM 故障ST1 正转启动WNG 报警ST2 反转启动BWNG 电池报警TL 转矩限制选择OP 编码器Z相脉冲(集电极开路)RES 复位MBR 电磁制动器互锁EMG 紧急停止 LZLOP 控制切换LZR编码器Z相脉冲(差动线驱动器)VC 模拟量速度指令LAVLA 模拟量速度限制LAR编码器A相脉冲 (差动线驱动器)TLA 模拟量转矩限制LBTC 模拟量转矩指令LBR编码器B相脉冲 (差动线驱动器)RS1 正转选择DICOM 数字接口用电源输入RS2 反转选择OPC 集电极开路电源输入PPDOCOM数字接口用公共端NP P15R DC15V电源输出PG正转/反转脉冲串LG 控制公共端NG SD 屏蔽

应该是选择性的接针口吧,就是不清楚到底接哪几个针口!

网友D(2017-02-10):
位置控制,需要接哪几根线,怎么和PLC的输出端口Y相接。谢谢

网友E(2017-05-09):
三菱伺服手册里每个模式下如何接线,接哪个接口都介绍的详细,你对应看一下吧,大概49页的内容开始,各个模式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