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合格物业电工必须能回答的问题

楼主(2015-09-12):
1.问:在住宅物业、办公物业和商业物业中,电工的主要工作内容和职责及其区别?

答:无论是住宅、办公和商业物业,电工主要是确保变配电系统的安全和正常供配电,其中还包括各种用途的临时用电的安全;确保照明系统、防雷接地系统以及各种传动系统中的电动机正常工作;满足业主和租户在照明和配电方面的召修服务。所不同的是住宅、办公以及商业物业中所涉及的电器系统的复杂程度和数量上的差别,尤其在机电一体化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别。

2.问:物业管理中电工的日常工作内容有哪些?

答:物业管理中电工的日常工作主要有运行、维修、保养和检测。

运行主要是开启和关闭公共照明系统(如果没有电子计算机、时间继电器或光感应控制装置的话);对投入运行的各种传动设备的电器(电动机、电缆、配电控制装置等)部分进行巡检,并提醒传动设备运行的相关部门或人员注意交替运行用电设备,发现有关电器方面的问题应及时保修;定期检查包括防雷接地系统在内的电气系统,注意防腐、色标和连接牢固;对投入运行的变配电系统进行巡检,注意观察各相电源指示是否正常、电压和电流是否处于正常范围、无功补偿是否适当、设备温度是否正常(必要时应该注意观察温示蜡片或使用红外线测温仪测量带电装置)。

维修和保养主要是针对照明灯具、光源、电动机、防雷接地装置、保护和工作接地、变电和配电设备等。

检测主要是针对变配电设备、电动机以及相关控制装置。

3.问:物业管理中的电工的应急处置内容有哪些?

答:变配电系统应急方案、照明系统应急方案、传动设备系统应急方案、防雷接地系统应急方案。

一般需要针对所辖设备系统储备合理范围内的备件,尤其在节假日的长假来临之前做好储备和检查工作;需要针对所辖设备系统配置合理范围内的工具、安全用具(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材料等)和仪器仪表,并定期检查储备装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需要针对所辖设备系统准备应急的临时电缆、电线和符合最低供电容量的空气断路器等,并提醒相关部门准备临时抽水泵(吸水口位置高低因地制宜)。

4.问:对于外包维修保养的设备有哪些基本认识?

答:电工行业范围内一般将电梯、变配电系统的电器试验和继电保护校验、防雷接地系统检测、电动机维修等都属于外包作业内容,但是外包不等于不管,作为电工必须了解和掌握这些设备及其系统的维修保养质量、安全技术标准和外包服务质量等。

5.问:集水井系统中的潜水泵及其配电控制装置的故障处理流程?

答:配电低压空气断路器处于跳闸状态时。集水井是一种集中排水系统,就是将雨水或地下水通过疏水层或管网集中收集后排放的设备系统,它是由水井、潜水泵、液位控制装置、配电控制装置、排水管等组成。
潜水泵一般为两台,一台处于备用状态,一台处于投运状态,两台可以自动切换和交替运行。

潜水泵配电控制装置中主电路一般有低压空气断路器、接触器、电缆或电线组成;控制电路一般有继电器(热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按钮、液位控制器、电压表、电流表、指示灯、熔断器或低压空气断路器、电线组成。

潜水泵常见故障一般有液位控制装置故障、接触器故障、低压空气断路器故障、潜水泵电动机故障、潜水泵电动机配电电缆故障、液位控制装置中的线缆故障等。

当现场发现或保修集水井及其潜水泵故障时,首先必须注意维修人员自身安全,不能盲目进入积水现场,必要时应该穿绝缘靴。注意潜水泵配电控制装置是否有电;当发现配电低压空气断路器处于跳闸状态时,应怀疑潜水泵电动机及其配电电缆是否存在电气短路现象;当发现配电低压空气断路器处于合闸状态,且备用潜水泵电动机配电控制回路亦正常时,应怀疑集水井中的潜水泵液位控制器是否存在故障。

6.问:配电设备系统的停电维护工作内容?

答:接电椿头紧固和检查(当多次发现存在松动现象时,应注意检查弹簧垫片是否老化或失效,并需要在日后运行检查中注意观察该回路的电流是否超过正常使用范围);清扫配电装置内部;粘贴示温蜡片或日后定期使用红外线测温仪测量相关带电装置温度,当发现相关带电装置温度超过合理水平的时候,应及时排除存在的任何隐患;三相色标以及命名是否符合安全规定等。

7.问:一台电动机及配电电缆的绝缘电阻三相分别为1欧、10欧、100欧,试问可以投运吗?

答:因为三相绝缘电阻不平滑,而最低安全绝缘电阻值为0.38欧,所以,当紧急状态时可以临时投运,但当有时间可以处理的时候,还是必须检查该电动机回路三相不平滑的原因。

网友A:
总结很到位啊   感谢分享

网友B:
好像电气主管和工程师的工作内容都写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电气主管和工程师的工作内容都写进了。

其实李老师最具发言权,对于物业电工李老师可提出点自己的宝贵建议,那些应该是必须明白的理论,那些是实际要做的工作。

网友D:
像这种合格的物业电工,能拿到4K以上工资吗??

网友E(2017-02-16):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合格的物业电工,能拿到4K以上工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