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5-09-12):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负载阻抗如果超过了其容许的二次负载阻抗.为什么准确度就会下降?

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载阻抗的大小对互感器的准确度有很大影响。这是因为,如果电流互感器的二次负载阻抗增加得很多,超出了所容许的二次负载阻抗时,励磁电流的数值就会大大增加,而使铁芯进入饱和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次电流的很大一部分将用来提供励磁电流,从而使互感器的误差大为增加,其准确度就随之下降了。
用于差动保护的电流互感器,要求其铁芯好,还要加大铁芯截面,为什么?
在系统正常运行或差动保护范围外部短路时,差动保护两端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数值和相位相同,应没有电流流入差动继电器,但实际上这两套电流互感器的特性不可能 完全相同,励磁电流便不一样,二次电流不会相等,继电器中将流过 不平衡电流。为了减少不平衡电流,必须改进电流互感器的结构,使其不致饱和,或选用损耗小的特种硅钢片制作铁芯,并加大铁芯截面。
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的接线有那几种方式?
根据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不同要求,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通常有以下几种接线方式:
⑴完全(三相)星形接线;
⑵不完全(两相)星形接线;
⑶三角形接线;
⑷三相并接以获得零序电流接线;
⑸两相差接线;
⑹一相用两只电流互感器串联的接线;
⑺一相用两只电流互感器并联的接线。

什么叫电流互感器的接线系数?接线系数有什么作用?
通过继电器的电流与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的比值叫电流互感器的接线系数,即Kc=Ik/I2 式中
Ik--流人继电器中的电流;
12--流人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
接线系数是继电保护整定计算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对各种电流保护测量元件动作值的计算,都要考虑接线系数。
什么叫电压互感器反充电?对保护装置有什么影响?
通过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向不带电的母线充电称为反充电。如220kV电压互感器,变比为2200,停电的一次母线即使未接地,其阻抗(包括母线电容及绝缘电阻)虽然较大,假定为1MΩ,但从电压互感器二次测看到的阻抗只有1000000/(2200)2=0.2Ω,近乎短路,故反充电电流较大(反充电电流主要决定于电缆电阻及两个电压互感器的漏抗),将造成运行中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小开关跳开或熔断器熔断,使运行中的保护装置失去电压,可能造成保护装置的误动或拒动。
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安装
(1)电缆头和零序电流互感器的支架应用绝缘物可靠隔离。
(2)发生单相接地时,接地电流不仅在地中流过,也可能沿着电缆外皮流过。为了防止区外单相接地故障时装置误动作,电缆头接地线应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再接地。(接地线回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再接地)

常用电压互感器的接线
电压互感器在三相电路中常用的接线方式有四种:如下图

1. 一个单相电压互感器的接线,用于对称的三相电路,二次侧可接仪表和继电器,如图1(a)。
2. 两个单相电压互感器的V/V形接线,可测量相间线电压,但不能测相电压,如图1(b)。
3. 三个单相电压互感器接成Y0/Y0形,如图1(c)。可供给要求测量线电压的仪表和继电器,以及要求供给相电压的绝缘监察电压表。
4. 一台三相五芯柱电压互感器接成Y0/Y0/Δ(开口三角形),如图1(d)所示。接成Y0形的二次线圈供电给仪表、继电器及绝缘监察电压表等。辅助二次线圈接成开口三角形,供电给绝缘监察电压继电器。当三相系统正常工作时,三相电压平衡,开口三角形两端电压为零。当某一)相接地时,开口三角形两端出现零序电压,使绝缘监察电压继电器动作,发出信号。
具体分析如下PT接V/V型的接线图: 左图是正确接线,电压平衡;右图是错误接线,电压不平衡。

网友A:
发帖不要夹带联系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