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的转速计算

楼主(2015-09-12):
打个比方电机的转速1440转,我想要变小为220转,应该怎么计算?要用多大的皮带轮才能改善转速呢?

方法如下:

1440*小皮带轮直径=220*大皮带轮直径。解出这个方程式就可以了。再啰嗦一下,你先要确定其中一个皮带轮直径的大小,才能算出另一个皮带轮大小。也可以把皮带轮的半径增大到原来的6.5454~~后面循环的倍数,也就是你现在轮半径大小乘以这个数,最后约等于就行了。

皮带轮的转速计算,再打个比方,主皮带盘直径300mm,转速2000转,被皮带盘的转速是800转,求被皮带盘的直径,怎样换算呢?

方法如下:

300乘以2000再除以800就是所求直径。其实严格地说要换算成周长的,也就是先乘以3.14,再除以3.14,这里只是把它简化掉了,所得结果是正确的。 公式就是∏DΧ转速 a÷∏Χ转速b,就是用主皮带轮的周长乘以转速就是住皮带轮所带动皮带的总长度,它与从动皮带轮带动的总长度是相等的,所以再除以从动皮带轮的转速就是从动皮带轮的周长了,再除以圆周率就是从动皮带轮的直径了。

 皮带轮规格

  皮带轮规格有几种槽?角度有三种:34,36,38度,根据不同直径选用,其余按皮带7种:O、A、B、C、D、E、F七种型号。

下面详细介绍皮带轮规格

  国家标准规定了三角皮带的型号有O、A、B、C、D、E、F七种型号,相应的皮带轮轮槽角度有三种34°、36°、38°,同时规定了每种型号三角带对应每种轮槽角度的小皮带轮的最小直径,大皮带轮未作规定。

皮带轮的槽角分为32度 34度 36度 38度,具体的选择要根据带轮的槽型和基准直径选择;皮带轮的槽角跟皮带轮的直径有关系,不同型号的皮带轮的槽角在不同直径范围下的推荐皮带轮槽角度数如下:

O型皮带轮在带轮直径范围在50mm~71mm时为34度;

在71mm~90mm时为36度, >90mm时为38度;

A型皮带轮在带轮直径范围在71mm~100mm时为34度,100mm~125mm时为36度;>125mm时为38度;

 B型皮带轮在带轮直径范围在 125mm~160mm时为34度;160mm~200mm时为36度,>200mm时为38度;

 C型皮带轮在带轮直径范围在200mm~250mm时为34度,250mm~315mm时为36度,>315mm时为38度;

D型皮带轮在带轮直径范围在 355mm~450mm时为36度,>450mm时为38度

E型 500mm~630mm时为36度,>630mm时为38度

网友A:
        发帖不要夹带联系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