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功率 恒转矩电机运转如何理解

楼主(2015-09-12):
学生一枚,最近在做实验,实验装置如图所示

电机带动一个转子旋转,3为一个剪切室,里面塞满了流体,(如水,牛奶,纸浆等)电机带动转子1旋转,然后我测量在不同转速下扭矩的大小,7为扭矩传感器。

实验过程中发现,转速越快,扭矩会逐渐减小,测得的功率是逐渐增大的。

但是我看了相关资料,理论上来说,应该转速越快,测出的扭矩应该越大才对,怎么我做出来的是相反的呢。

后来发现电机有恒功率和恒转矩之分,还有恒功率负载和恒转矩负载

至今还不太理解这2个怎么之分。

目前用的电机是普通电机,(条件有限,没用专用变频电机)

变频器为艾默生EV1000,P类型,风机水泵类。

电机和变频器的选取会产生这种结果吗?

请教下,这样的条件下 电机运转是恒功率还是恒转矩运转?

(自我感觉都不对,测出来的扭矩和功率一直是在变化的)

网友A:
这个完全是你剪切室的特性。与电机无关。要是我用手转动这个转子,(可能转那么快的话)也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至少,液体发热了粘度降低扭矩降低。

网友B:
你的负载性质既不是恒转矩也不是恒功率,是接近离心泵的负载性质,而且是密闭的,所以有那样的结果。

网友C:
对于比方卷扬机,电机无论转速多快,力和力矩不变,这个负载特性就是恒转矩。

风机水泵负载和速度相关,随便一本拖动的书都有负载特性曲线和近视公式。

变频器设置之初就有风机负载模式,因为统计分析这类的负载比较多。具体使用模式看和谁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