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4414T关于使用宏的时候,宏运行速度非常慢的问题

楼主(2015-09-12):
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发现只要使用了宏,不管宏里面程序有多简单,运行速度都非常慢?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解决办法呢?多谢多谢啦。

网友A:
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呢?

楼主:
其实就是正常使用,我连了一台S7-200,然后做组合控制。 在屏幕上先进行几个回路的设定,然后就编写了一个宏,在宏里面去判断这几个回路是否符合组合规律,其实就是一些for循环和If判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运行起来那么慢,大概要5~10秒中才能运行完,甚至更长,难道步科的屏幕都是这样吗?

下面是程序:

#include "macrotypedef.h"

#include "math.h"

int MacroEntry()

{

int i=0;

int j=0;

   unsigned int Order_Num[4]={M0,M1,M2,M3}; //顺控设定的数字

unsigned int Double_Ctrl[4]={M4,M5,M6,M7}; //双速设定的数字

int Flag_no_repeat=0;

Flag_Order=0;

Flag_S_D=0;

Flag_D_D=0;

S_1=0;

S_0=0;

//顺序控制

if(Order_Num[0]!=Order_Num[1]&&Order_Num[0]!=Order_Num[2]&&Order_Num[0]!=Order_Num[3]&&Order_Num[1]!=Order_Num[2]&&Order_Num[1]!=Order_Num[3]&&Order_Num[2]!=Order_Num[3]&&Order_Num[0]!=0&&Order_Num[1]!=0&&Order_Num[2]!=0&&Order_Num[3]!=0)

{

Flag_Order=1;

}

//单机双速控制

if(Double_Ctrl[0]!=Double_Ctrl[2]&&Double_Ctrl[0]!=0&&Double_Ctrl[1]==0&&Double_Ctrl[2]!=0&&Double_Ctrl[3]==0)

{

Flag_S_D=1;

}

//双机双速控制

if(Double_Ctrl[0]!=Double_Ctrl[1]&&Double_Ctrl[0]!=Double_Ctrl[2]&&Double_Ctrl[0]!=Double_Ctrl[3]&&Double_Ctrl[1]!=Double_Ctrl[2]&&Double_Ctrl[1]!=Double_Ctrl[3]&&Double_Ctrl[2]!=Double_Ctrl[3]&&Double_Ctrl[0]!=0&&Double_Ctrl[1]!=0&&Double_Ctrl[2]!=0&&Double_Ctrl[3]!=0)

{

Flag_D_D=1;

}

for(i=0;i<4;i++)

{

for(j=0;j<4;j++)

{

if((Order_Num[i]==Double_Ctrl[j])&&Order_Num[i]!=0) //顺序控制和双速控制中有重复的数值,弹出重复界面

{

FLAG_S_1=0;

FLAG_S_1=1; //0->1 : 触发“重复界面”

S_1=1;

Flag_no_repeat=1;

break;

}

}

}

if(Flag_no_repeat==0)

{

for(i=0;i<4;i++)

for(j=i+1;j<4;j++)

{

if(Order_Num[i]==Order_Num[j]&&Order_Num[i]!=0)

{

FLAG_S_1=0;

FLAG_S_1=1; //0->1 : 触发“重复界面”

S_1=1;

Flag_no_repeat=1;

break;

}

}

}

if(Flag_no_repeat==0)

{

for(i=0;i<4;i++)

for(j=i+1;j<4;j++)

{

if(Double_Ctrl[i]==Double_Ctrl[j]&&Double_Ctrl[i]!=0)

{

FLAG_S_1=0;

FLAG_S_1=1; //0->1 : 触发“重复界面”

S_1=1;

Flag_no_repeat=1;

break;

}

}

}

if(Flag_no_repeat==0)

{

FLAG_S_0=0;

FLAG_S_0=1; //0->1 : 触发"有效界面”

S_0=1;

}

return 0;

}

网友B:
楼主的脚本写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