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维修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楼主(2015-09-12):
1、有些系统要维持机械装置的静止位置需伺服电机提供较大的输出转矩且停止的时间较长,如果使用电机的自锁功能往往会造成电机过热或放大器过载。这种情况就要选择带电磁制动的电机。

  2、有的电机有内置的再生制动单元,但当再生制动较频繁时可能引起直流母线电压过高,这时需另配再生制动电阻。再生制动电阻是否需要另配,配多大的再生制动电阻可参照相应样本的使用说明。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样本列表上的制动次数是电机在空载时的数据。实际选型中要先根据系统的负载惯量和样本上的电机惯量,算出惯量比。再以样本列表上的制动次数除以(惯量比+1)。这样得到的数据才是允许的制动次数。

  3、有些系统如传送装置,升降装置等要求松下伺服电机能尽快停车。而在故障,急停,电源断电时伺服器没有再生制动无法对电机减速。同时系统的机械惯量又较大,这时对动态制动器的选择要依据负载的轻重,电机的工作速度等。

  好了,当您家中的电器因为内在的电机出现了故障的时候,大家在进行维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以上的几点,直流电机维修是一个技术工作,当电机出现了大的故障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专业的直流电机维修公司来为您服务,进行故障的维修。

网友A:
其实还真得注意一下日常维护。日常维护的好。就能延长电气设备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