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显示的动画周期性跳动闪烁问题

楼主(2015-09-12):
请教高手:我在Tcp1016ti里面做了一个液位显示,Plc还么有连接液位计,PLC的数据值是-500,触摸屏里的液位是百分比显示,上电以后,触摸屏的液位显示每隔几秒钟就闪烁一下显示100%,然后又显示0%,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通信不稳定,有可能通讯中断或干扰。

网友B:
液位数据处理应该做一下过滤,低于3.8毫安作为零,超出20毫安的作为满程处理,这样就不会产生数据溢出等现象,其液位界面显示就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