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00变频器通过PROFIBUS控制,如何读取变频器的当前温度?

楼主(2015-09-13):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我现场有一个应用,两台A1000的变频器与PLC通过PFOFIBUS进行控制,我这里有一个想法,由于电控箱没有测量温度的设备,我就异想天开的想到用变频器的温度测量来作为电控箱环境温度的一个参考值,如果温度高于30度,启动散热风扇,例如在冬天可能温度就没有30度以上,那么散热风扇就不工作。

不知道A1000进行PROFIBUS通信时,如何通过数据字,把变频器的温度发送给主站???

希望各位指教!!!

非常感谢!!

楼主:
备注:补充一下,上面提到的散热风扇不是变频器内部的散热风扇,而是电控箱额外增加的一个散热风扇!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首先,变频器的温度只有“散热片温度”,该温度与环境温度有一点差异,毕竟散热片温度会偏高;

      其次,如果需要通过DP通讯监控,可通过modbus寄存器地址“68H”读取。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你好!

我只了解DP通信的相关参数,不知道在哪里设置68H这个参数?希望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68H为U4-08散热片的温度的寄存器地址。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