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启动时失速

楼主(2015-09-13):
公司有一台折边机,使用的是台达055E43A的变频器,现在出现个问题,就是在收卷换卷后启动时电机速度很高,不受变频器控制,而运行2分钟左右后慢慢回到变频器的控制速度,之后运行正常,再次换卷后又是高速不受控制,不知是否有过处理此类问题的大侠,烦请指点一二。

网友A:
,估计要不就是PID参数不对,或者多段速参数设混淆了..不行你就把  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设置,试一试.....  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不就是PID参数不对,或者多段速参数设混淆了....

 谢谢!已经是过了的,无效

网友B:
你能把设备大概控制原理讲讲吗?收卷一般不是恒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把设备大概控制原理讲讲吗?收卷一般不是恒速的

 设备的控制很简单,就是一台台安5·5KW变频器驱动电机由链条分别传动牵引和收卷,放卷,牵引和收卷都由张力控制器单独控制张力,变频器由端子控制启停,调速由面板上的电位器控制。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不好意思!变频器是台达的O55E43A

网友C:
关掉电源

网友D(2018-02-23):
应该是启动时PID反应过激,把PID输出限制改小一点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