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TIA,下载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5-09-13):
    博途TIA版本V13,下载程序到PLC后,在线连接,系统正常。然后,当调试修改程序或属性后,再次下载时,出现的对话框是“在不同步的情况下下载需要手动修改”(记得对话框是这样),然后选中,然后下载,然后完成。

    这样下载后,PLC里的程序确实更改,但是好像组态里的编码器属性设置并没有下载成功。(因为运行时编码器不正常了)

    所以请教各位,在TIA中正确的下载过程是怎样的,如果出现这种对话框“在不同步的情况下下载需要手动修改”(记得对话框是这样),该怎样对待?!

    谢谢。

楼主:
顶下顶下顶下顶下顶下.

楼主(2015-12-01):
引用 楼主:
Wwwwwwwwwwwwwwwwwwwwwwww

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了了了了。

楼主:
        知道怎么回事了了了了了。

网友A(2016-03-12):
这个软件可与的

网友B(2016-11-01):
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学习了,谢谢

网友C(2018-03-19):
能不能截图啊?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网友E:
没图呀 看不到咋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