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变频器在进行PROFIBUS通信时如何让变频器断开主电源时保持通信正常?

楼主(2015-09-13):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个应用,10台安川A1000的变频器与    PLC进行PROFIBUS通信,停机断开主接触器以后变频器的动力电源就断开了。但是为了保证变频器与PLC之间的通信正常,要求变频器在断开动力电源时,变频器的控制板要有24VDC的电源,我了解到的信息是,可以外加一个24VDC的电源给变频器供电,这样就可以达到要求,但是我在说明书上是怎么也找不到关于这个外加的DC24V电源是连接在变频器的那个端子?希望知道的老师指点?

最好是可以把这个接线图发出来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坐等高人提出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B:
貌似做不到吧,一般VSD的地址显示都是由控制面板访问寄存器来确定通信的吧,只给面板,寄存器那得不到回应,貌似无法通讯正常,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做过施耐德的31VSD,反正我们那个确定无法实现。

楼主:
A1000变频器是可以的,这个变频器的板子有一个插座可以连接外部电源的,我现在就是不清楚那个正负极,如果知道正负极以后就可以搞了!

网友C(2015-10-20):
可以打电话问下厂家怎么弄,

网友D:
好像外加24v控制电源能做到,具体也不清楚怎么加的。

楼主(2018-01-27):
希望各位大侠解答一下!

网友E(2018-05-24):
RAPID指令、函数和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