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触器有什么特殊的?

楼主(2015-09-13):
  请问 切换电容接触器和普通接触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属于专用类别 ,大电流灭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于专用类别 ,大电流灭弧。

   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属于专用类别 ,大电流灭弧。

  学习了!

网友C:
电容接触器。。。电容补尝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接触器。。。电容补尝柜用的!

   是电容补偿柜里换下来的。我是想知道它和普通接触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没用过   不过我想一楼应该是正解

网友E:
切换电容接触器里边有限流电阻,在主触点吸合前,首先通过接通一组辅助触点,在辅助触点上接入限流电阻,通过限流电阻对电容进行小电流充电,大约零点几秒后,切断连接电阻的辅助触点,最后接入主触点接通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换电容接触器里边有限流电阻,在主触点吸合前,首先通过...

   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讲解!谢谢您

网友F:
7楼说的很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属于专用类别 ,大电流灭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