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55电源问题

楼主(2015-09-13):
接手一台丹佛斯vlt2855上电on指示灯亮散热风扇能运转电压22伏左右 5 伏电压4伏多摘掉风扇能够正常显示也能运转怀疑电容有问题更换所有电容 2844 431等故障依旧束手无措后发现用吹风机(吹头发用的)对着电源附近一吹即好不吹以后带风扇没显示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开关电源部分有原件如:贴片电阻、贴片电容、或贴片SOT23封装的三极管等损坏或虚焊,才造成这样的故障,开关电源电路图28系列应该都一样,我画有,如有需要我可以传一份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