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控制器的检测

楼主(2015-09-13):
    无刷电机在理论上可以正转也可以反转,但是相当多的电机实际只有一个方向性能最好。这就是用上述仪器最容易检测得结果的那个方向。还有,不同厂家(有时同一个厂家的产品),由于生产使用的霍尔传感器不同,或者安装的位置不同。电机的性能也会不同。例如转子位置传感器脉冲信号和转子位置的相对位置,都是有差异的。如果量身定做控制器,那当然是可以做到匹配的。由于无刷控制器有专用芯片和单片机控制两大类,设计和引线更是五花八门,所以检测起来比电机检测要繁琐一些。

     仪器引线分为三组:第一组五条,粗红和粗黑,接电源正负极,粗黄、粗蓝、粗绿替代电机接控制器的颜色相应的粗线;第二组四条,细黑,细黄、细蓝、细绿替代无刷电机的转子位置信号传感器,为控制器输入设定位置信号,接控制器的颜色相应的细线;第三组三条,细黄、细红、细绿替代速度转把,为控制器输入速度信号。使用这个电位器是为了检查控制器的设计是否合理,性能如何。仅仅确定相序和A相,可以不用它,用一只2kΩ电阻接到控制器细红和细绿之间即可。

     测试仪由6支发光二极管组成桥,和无刷控制器内部的驱动桥一一对应,桥的上发光管是黄、蓝、绿三色发光管,熄灭对应内部的上功率开关管导通。对应相线此时接通电源正极。同理,桥的下发光管熄灭对应内部的下功率开关管导通。对应相线此时接通电源负极。三只开关对应3个位置传感器信号,给控制器送入转子位置的模拟信号,开关接通时,相当于前面测试电机时讲过的a、b、c发光。10kΩ电位器模拟霍尔速度转把,平时处于高电位端(电位器顺时针拧到底)。也可以不用它,直接使用车本身的霍尔速度转把,不转动转把时,速度信号一般为低电位。

     桥的发光管熄灭程度,可以反映控制器内部速度调制PWM加在了上管还是下管。此处举的所有例子是PWM加在下管的实测情况。从桥的发光管明暗(闪动)反差程度,可以直观感受霍尔速度转把控制情况,速度位置越高反差应越大。测试仪还可以粗测控制器故障和质量,如正常的控制器,按下一个开关或多个开关最多只能两只同时熄灭。而且不在同一桥路,并且一只熄灭彻底,另一只速度转把位置越高发光越暗。无论位置传感器信号怎样变化,仪器某发光管常亮不熄灭。或者常熄灭不亮。以及不按规则亮、灭交替的属控制器故障,亮、灭交替不对称的属控制器不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