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与变频器通信相关视频

楼主(2015-09-13):
想学三菱PLC与变频器通信,有相关视频的大神行行好吧。最好是高清的。。。。

网友A:
工控是一条不断探索的道路,很多东西不自己去分析,去学,去做,去尝试,工控的道路就会变成如同操作工一般不断重复的事情,工控之所以越深入越有兴趣是因为可以不断将自己认为难的课题通过再学习,突破自己的极限。若是很轻松的就得到了,就不会有所突破,或者貌似懂了,一知半解。所以先自己多查查资料吧,三菱PLC和变频器的通信无非是三菱通过某个协议和变频器通讯,涉及到PLC的信号发送接收指令,变频器的接受发送的数据格式。

勇敢去尝试吧,遇到问题了去解决,实在想不明白请教他人。压力越大,进步的才会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是一条不断探索的道路,很多东西不自己去分析,去学,去做,去尝试,工控的道路就会变成如同操作工一般不断重复的事情,工控之所以越深入越有兴趣是因为可以不断将自己认为难的课题通过再学习,突破自己的极限。若是很轻松的就得到了,就不会有所突破,或者貌似懂了,一知半解。所以先自己多查查资料吧,三菱PLC和变频器的通信无非是三菱通过某个协议和变频器通讯,涉及到PLC的信号发送接收指令,变频器的接受发送的数据格式。勇敢去尝试吧,遇到问题了去解决,实在想不明白请教他人。压力越大,进步的才会越快

谢谢,我明白了。的确是。很多问题都要自己去一点点理解一点点的探索才会印象深刻。

网友B(2019-01-3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2ODQzOTY2OA==.html

我做了一个例子,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