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多台CP1H以CP1W-CIF41以太网通讯可行吗?有做过的吗?

楼主(2015-09-13):
组态王与多台CP1H以CP1W-CIF41通讯以太网可行吗?有没有成功的案例

楼主:
希望有过成功案例进来分享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用个交换机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本次的改造项目就是多套ABB plc跟组态王通讯

网友B:
可以的,我现在正做的项目就是用组态王通过交换机与多台CJ2M系列的PLC通讯的。项目还未完成,搞完之后总结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