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项目心得

楼主(2015-09-14):
关于了解工艺部分 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对待 一种是新的机器不懂的行业 一种是熟悉行业 新设备改造升级  旧设备的改造升级等等根据实际情况实际对待

        第一种 一个完全不熟悉的行业 要利用各种资源首先去熟悉它 然后再下手接下来的工作  前期工作很重要

        第二种 相似产品的升级或者改造 这个相对就好也不好 对产品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不是十分熟悉(每次做产品的时候 相关工作一定要充分 包括各个方面的信息,学会融汇贯通)

1.了解工艺(准确了解工艺,通过相关负责人和网络查找等等)

2.选型部分 PLC、触摸屏、变频器、伺服等等以及外部设备选择(了解选择器件的性能、安装尺寸、使用场合等等)

3.硬件电路的设计和软件的编程

4.安装调试,硬件电路的安装,调试 软件部分的测试调

  硬件电路的安装部分

  软件部分调试  先手动 然后半自动 最后自动 单机 整机   调试  长时间运行

5.收尾工作,相关资料的存档,修改部分及时更正校准,使用过程注意事项等等 相关使用说明书,操作的交接 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

   存档文件  选型器件清单   硬件电路  软件  工艺说明 使用说明书  项目记录(调试进度 修改备注等等)

6.后期对于提高部分  资料整理 总结 等等十分重要

   学会对于资料的归纳整理等等 总结学会发散思维 举一反三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关于后期的资料整理和总结部分  不要因为忙碌或者懒惰等等其他想关的原因 没有及时的总结整理 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资料整理部分 包括  本项目相关部分 属于本职 应该也是必须做到  包括资料的提交 项目记录 中难点等等

   总结部分  调试心得  相关新知识的记录这个很重要 下次使用中可以快速方便的找到和使用 养成有一套自己的学习知识的

    习惯方式方法等等 是自己能够快速的理解   相关类似知识的总结  不但是项目上的 生活他方面等等也是这样的  努力的去做的好一些

做到 全面考虑 充分分析  思考周全 全封闭的逻辑 减少漏洞

通过正反面的思考方式思考 做好相关的处理措施。。。

   关于报警部分  首先报警 原因  根据原因查找相关的处理措施

  尽量让逻辑周全 限制条件的必然性  排除相关偶然的发生(尽量在写程序的前期思考 详细构思 全部分过程 把偶然排除在前期)

 报警部分  1.编号 2异常内容 3异常原因 异常检测部分 4 异常发生处理措施 解救方案 5 给出处理方案措施

            1 故障代码 2故障类型 3故障出现的可能原因  4故障对策

            1故障名称  2输出处理 3检测条件 4 解救方案

        (报警部分是瞬时 还是保持型的  根据不同报警做出相关处理)

参数设置部分  1参数单数 说明

              2 参数的设定范围

              3参数调整的作用和启到的效果 如果过大或者过小产生的影响和相关的现象 说明

              4调整当前参数和其他参数的影响

  前期对于定位部分 定位好充分的准备

  中期   及时调整思路方案 对于前期由于准备不足和理解不到位犯下的错误及时修正 防止后期的继续放大

  后期   主要是整理跟进  改进 修补

网友A:
要是有些图片加说明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