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 不良品检测

楼主(2015-09-14):
系统PLC为FX-3GA,有两个光纤,两个光纤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工作流程:第一个光纤感应到材料后检测设备开始检测,检测完成后给PLC信号,PLC记录检测的结果,第二个光纤感应到材料后根据PLC记录的结果做出相应的动作。 现在存在的问题: 1.材料的来料时间不固定,所以流水线上材料的间距大小不一。 2.需要检测的速度,300个/分钟。检测设备的时间能满足系统要求。 以前遇到类似的项目来料时间和间距可控,都是固定的,现在来料时间和间距不可控,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 能否提供点思路?谢谢!!!

网友A:
用位移寄存机功能呢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项目来料时间和间距可控,都是固定的我是用移位寄存器来做的。

现在来料间距不固定,还有一种极端情况,材料之间时间间隔会很小,用前后光纤感应控制移位做,程序经常会乱掉,需要经常停机复位。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或者中断有没有帮助?

引用 网友A:
用位移寄存机功能呢

网友B:
像这种情况不应该采用移位寄存器的功能。距离很短的时候会产生误判断。我想了一下,应该这样第一个光纤产生的结果应该单独存放,比如第一个产品的结果放在DT100+1,第二个放在DT100+2。第二个光纤感应第一个产品从DT100+1读取,感应第二个产品从DT100+2读取。然后将偏移量进行循环,比如第11个也是放在DT100+1.

楼主:
非常感谢这么晚回复帖子,您辛苦了!

思路是不是这样的:

事先设定好偏移量比如10,

第一个光纤感应到后存DT100+1,第二个感应到存DT100+2,...第十个感应到存DT100+10,第十一个感应到存DT100+1如此循环?

读取的时候也是这样,从DT100+1开始读取,读取到DT100+10,第十一个又从DT100+1开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情况不应该采用移位寄存器的功能。距离很短的时候会...

楼主:
这样存取数据又是如何保证在距离很短的情况下不会产生误判断呢?

非常谢谢!!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情况不应该采用移位寄存器的功能。距离很短的时候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存取数据又是如何保证在距离很短的情况下不会产生误判...

不用预先设置好偏移量,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指针。

你的产品在第一个光纤那里计数为1,在第二光纤那里的时候感应到肯定也是为1.

每个产品的检测结果都能准确保存下来哪里还会有问题?

网友B:
两个光纤分别做个计数器,除以10取余数就是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光纤分别做个计数器,除以10取余数就是偏移量

明白了,谢谢您的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C: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多说。我是来推销的。你也不用说什么。看。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6/441869_1.shtml

不要以为我是你心目中想的的那种笑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