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LC用什么样的上位机

楼主(2015-09-14):
三菱的PLC一般用什么样的上位机?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用触摸屏,用工控机?有什么软件好?请推荐

网友A:
组态王,力控,昆仑通态都行,VB,vC也行啊

网友B:
组态王吧

网友C:
前两天看了一下,WINCC7.0以上版本也支持部分三菱PLC了,不过好像要走网线,记不太清了,你可以再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