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岗E1-210变频器更换模块

楼主(2015-09-14):
阳岗E1-210P7B变频器更换模块后接电显示正常,但上机没接马达线按起动马上烧坏模块和保险电阻,求高手指点下,是控制部分有故障,还是因为空载?

网友A:
一般来说模块的损坏是因为驱动电路出问题,而你只更换了模块,没有更换驱动电路板,所以继续损坏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模块的损坏是因为驱动电路出问题,而你只更换了模...

晕!如更换模块和驱动板等于买新的费用了吧。不如直接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