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箱太小,安不下五个漏电保护怎么办?

楼主(2015-09-14):
已经装修完两年的房子,今天发现一个漏电保护失灵,决定更换新的。

发现以前的电路有问题

入户一个空气开关后面带了并联(2个漏电保护和小的空气开关),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空气开关带的设备(灯和空凋等)漏电后就不能跳闸了,也就不能保护安全了。

我想这样改:总漏电保护带多个漏电保护,万一一个开关坏了,也能保证安全

求大神指点

1,是不是漏电保护重复了,有穿两条内裤的感脚

2,由于全部换成了漏电保护,4个漏电保护接不下9根线,怎么办?

3,左下角那个五孔铜块是干嘛滴?用它接火线行不行?

网友A:
进线通过普通断路器再连接各回路,照明和空调回路不用漏保,用漏保的是房间插座回路和热水器回路。

图中第一个开关用普通断路器,分回路用2个漏保,分别做插座回路和热水器回路,在用一个或二个单极断路器做照明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线通过普通断路器再连接各回路,照明和空调回路不用漏保,用漏保的是房间插座回路和热水器回路。图中第一个开关用普通断路器,分回路用2个漏保,分别做插座回路和热水器回路,在用一个或二个单极断路器做照明控制。

照明和空调不接漏电保护的话,也是有危险的,尤其是空调

网友B:
1、漏电保护重复了!总电源开关不需要漏电保护。插座类的需要漏电保护,照明只需要一个1P的空开就可以了。
2、左下角的那个五孔铜块是接地线连接用的!不能安装火线!

网友C:
一般只有插座回路使用漏电保护开关,总进线开关及照明用普通断路器。

网友D:
总进线普通断路器既可以,建议只有插座设置漏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进线通过普通断路器再连接各回路,...

供电保护系统不了解吗?漏保用于潮湿环境和有手持用电工具的供电回路,为了供电可靠性,不是任何回路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进线通...

谢谢帮助

已改成一个空开带四个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进线普通断路器既可以,建议只有插座设置漏保。

谢谢帮助

已改成一个空开带四个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只有插座回路使用漏电保护开关,总进线开关及照明用普...

谢谢帮助

已改成一个空开带四个漏保

网友E:
已经解决了吧

网友D(2015-10-20):
插座考虑漏保护,主要是常和人体接触,照明一般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