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PLC(PNP晶体管输出型)能与三菱伺服驱动器连接吗?

楼主(2015-09-14):
西门子s7-200smartPLC(PNP晶体管输出型)能与三菱伺服MR-J2S驱动器连接进行位置控制吗?看三菱伺服驱动器的手册,既可以接源型也可以接漏型,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就可以在位置控制时与西门子PLC相连了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发送脉冲驱动,如果是PLC直接集电极输出,不行、、、三菱伺服上既可以接源型又可以接漏型的是一般的I/O点,脉冲接收和其他一些点只能接漏型(公共端接0),你可以详细看一下三菱伺服的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发送脉冲驱动,如果是PLC直接集电极...

如果用西门子的PLC的话,是不是需要用三极管转换一下。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我已经看了伺服说明书。

网友B(2017-12-21):
可以在smart 200与伺服器驱动器之间用中间继电器进行连接吗?

网友C:
谢谢解答,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