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3152dp/pn的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15-09-15):
对于这种PLC自带的PN口进行以太网通讯,IP地址我设置结束了,是不是 这样就可以被以太网上的其它PLC进行访问读取或改写其它的PLC的数据?

网友A(2015-11-02):
程序还需要编写吧,要不然数据怎么传送

网友B:
小白,是来拿积分的,还没玩到通讯

楼主:
现在不知道以太网上被访问的数据地址怎么设定和编辑!

网友C:
sfb14 sfb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sfb14 sfb15

能写的详细点吗,这个使用方法我不太懂。

网友D(2015-12-16):
是来拿积分的,还没玩到通讯

网友E:
不是的,需要两个PLC都有编程,才能实现数据交换,西门子有OPenIE的配置软件,下个手册就可以完成通讯了

楼主:
在以太网中如何读取其它PLC中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