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 WinCC 的监视器键盘?

楼主(2015-09-15):
1    WinCC V5.x 使能监视器键盘
您需要在注册表中输入以使能监视器键盘。您可以使用“ reg ”文件自动完成该输入或者在注册表中手动输入。

从 WinCC V5.0 SP2 向前的版本,该“ reg ”文件“ TouchPanel_on.reg ”及“ TouchPanel_off.reg ”存在于安装 CD 的路径“ Options\PanelPC\VirtualKeyboard ”中。
您也可以选择在这下载这两个文件:

手动输入注册表,按以下路径在注册表编辑器中输入“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 Siemens \ WinCC \ General \ TouchKeyboard ”。
按以下代码输入:

名称:类型:值:EnableKeyboardREG_DWORDValue: "1" - Enable monitor keyboardValue: "0" - Disable monitor keyboard

一旦 WinCC 中的可编辑域获得焦点后,监视器键盘将自动显示。

2    WinCC V6.x / V7.0 使能监视器键盘
从 WinCC V6 向前的版本,打开“计算机属性”对话框,选择“运行系统”选项单然后勾选“启用监视器键盘”。当您选择激活该选项, WinCC 将自动修改注册表。如果您打算复制该项目到另一台计算机,您必须再进行一次该设置。“运行系统”选项单中的该设置对本计算机上相关的所有项目均有效。

图 01

在注册表中手动输入,在注册表编辑器中按以下路径:“ HKEY_CURRENT_USER \ Software \ Siemens \ WinCC \ General \ TouchKeyboard ”。
按以下代码输入:

名称:         类型:

名称

类型
EnableKeyboardREG_DWORDValue: "1" - Enable monitor keyboardValue: "0" - Disable monitor keyboard

一旦 WinCC 中的可编辑域获得焦点后,监视器键盘将自动显示。

3    当使用“ Advanced User Administrator (AUA) ”或者“ SIMATIC Logon ” V1.3 SP1 版本用户输入时启动监视器键盘
监视器键盘必须已经在登录系统时被启动。为此您需要添加“ TouchInputPC.exe ”到 WinCC 的启动列表中。
启动列表在计算机属性对话框的“启动”选项单中。在这,您可以在“附加的任务/应用程序”下添加“ TouchInputPC.exe ”。您可以设置参数“ -NoInfo ”以阻止监视器键盘的信息对话框也同时显示。

“ TouchInputPC.exe ”的存储路径:

在 WinCC V5.x: 中的“ ...\Siemens\WinCC\bin ”

在 WinCC V6.x: 中的“ ...\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PTTouchInput ”

在 PCS 7 V7.x: 中的“ ...\SIEMENS\Common\PTTouchInput ”

4    当使用“ SIMATIC Logon ” V1.4 向前的版本时启动监视器键盘
从 SIMATIC Logon V1.4 版本在组态对话框中设置使用监视器键盘。

打开“组态 SIMATIC Logon 对话框”。

选择“ Logon 设备”选项单。

激活“使用屏幕键盘”选择框。

SIMATIC Logon V1.4 默认会启动 Microsoft 监视器键盘。

5    WinCC 监视器键盘的启动参数
如果您通过命令行或者脚本(“ ProgramExecute ”)启动监视器键盘,那么您可以指定以下启动参数:

-NoInfo (监视器键盘启动时不显示信息对话框)

-NumPadOff (默认 - 监视器键盘按常规视图打开)

-NumPadOn (监视器键盘打开数字键盘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