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你好,关于限位方式我有疑问

楼主(2015-09-15):
产品是DMC-140M配套台达伺服电机,DMC140M限位方式默认常开,即galiltools设置CN-1,但使用的限位开关是常闭方式,于是我在galiltools里设置CN1,观察到的是电机满足常闭限位方式的现象。

可每次在没触发限位信号,令电机独立定位运行时,电机能走,但galiltools总是反馈TC1 returned“22 begin not possible due to limit swicth”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刘工了。

网友A:
电机能运动而GALILTOOLS软件提示有错,这算是自相矛盾了。我猜和您使用的 DMC-B140 的固件版本以及GALILTOOLS软件的版本有关。能否说一下您的 DMC-B140 的固件版本以及GALILTOOLS的软件版本?我看看能不能重现您发现的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能运动而GALILTOOLS软件提示有错,这算是自相矛盾了。我猜和您使用的 DMC-B140 的固件版本以及GALILTOOLS软件的版本有关。能否说一下您的 DMC-B140 的固件版本以及GALILTOOLS的软件版本?我看看能不能重现您发现的这个现象。

galiltools版本号:1.6.4.578;

C#使用库版本号:1.5.0.0;

谢谢!

网友A:
C#使用库版本号:1.5.0.0;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相干的,可能有关系的是 DMC-B140 的固件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