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模具知识须知

楼主(2015-09-15):
为了将塑件和浇注系统凝料等从密闭的模具内取出,以及为了安放嵌件,将模具适当地分成两个或若干个主要部分,这些可以分离的接触表面,通称为分模面。分模面的表示方法:

  1. 模具分开时,分模面两边的模板都作移动;

  2. 模具分开时,其中一方模板不动,另一方模板作移动

  A. 分模面的数目有:单分模面、双分模面、多分模面

  B. 分模面的形状有:平面、斜面、阶梯面、曲面

  C. 分模面与开模方向关系有:平行于开模方向、垂直于开模方向、与开模方向成一斜角

  选择分模面考虑原则:

  1. 塑件质量考虑,

  确保塑件尺寸精度

  A. 同轴度要求的部份应在公模内成型,若放在公母模内成型,会因合模不准确而难于保证同轴度

  B. 选择分模面时,应考虑减小由于脱模斜度造成塑件大小端尺寸差异,若模窝设在公模,会因脱模斜度造成塑件大小端尺寸差异太大,当塑件不允许有较大的脱模斜度时,采用这种结构使脱模困难,若塑件外观无严格要求,可将分模选在塑件中部,它可采用较小的脱模斜度有利于脱模

  确保塑件表面要求:分模面尽可能选择在不影响塑件外观的部位以及塑件外观的要求

  2. 注射机技术规格考虑:

  A. 锁模力考虑:尽可能减少塑件在分模面上的投影面积。当塑件在分型面上的投影面积接近接近于注射机的最大注射面积时,有产生溢料的可能,模具的分模面尺寸在保证不溢料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减少分模面接触面积,以增加分模面的接触压力,防止溢料,并简化分模面的加工

  B. 模板间距考虑:分模面的确定要保证公母模开模行程最短

  3. 模具结构考虑

  A. 尽量简化脱模部件

  a. 为便于塑件脱模,应使塑件在开模时尽可能留在公模,只要使塑件与公模的结合力大于塑件与母模的结合力即可,尽可能使塑难看 与母模之间有一定的结合力,而不要把塑件与模具的结合力都放在公模

  b. 当塑件的外形简单,但内形有较多的孔或复杂孔时,塑件成型后必然留在模仁上,此时模窝可设在母模上,开模后可用推板顶出塑件,若模窝设在公模上,使脱模困难

  c. 当带有金属嵌件时,因为嵌件不会收缩包紧模仁,所以模窝应设在公模,否则开模后塑件留在母模,使脱模困难

  d. 若塑件的模仁对称分布时,应迫使塑件留在公模上,采用顶管脱模

  e. 若塑件有侧孔时,应尽可能将模仁设在公模部份,避免母模抽芯,否则造成脱模困难

  B. 侧抽芯机械考虑

  a. 应尽量避免侧抽芯机构,若无法避免侧抽芯,应使抽芯尽量短

  b. 由于斜滑块合模时锁紧力较小,对于投影面积较大的大型塑件,可将塑件投影面积大的分模面放在公母模合模的主平面上,而将投影面积较小的分模面作为侧向分模面,否则斜滑块的锁紧机构必须做得很庞大,或由于锁不紧而溢边C. 量方便浇注系统的布置:分模面的确定不妨碍浇注系统的正常开设

  D. 便于排气:为了有利于气体的排出,分模面尽可能与料流的末端重合

  E. 便于嵌件的安放:当分模面开启后,要有一定的空间安放嵌件

  F. 模具总体结构简化,尽量减少分模面的数目,尽量采用平直分型面。还应考虑模具是否便于加工,便于成品取出,还有分模面应尽量选择在产品的棱线上面

  4. 模具制造难易性考虑:能确保模具机械加工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