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相继电器JFY-801参考标准

楼主(2015-09-15):
JFY-801使用说明书

一、  产品概述

本产品是一款智能型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是传统热继电器的升级换代产品。该产品采用数字处理技术,高亮度LED显示,通过内置的电流互感器检测电动机的三相负载电流,可以显示三相电流并根据电流判断是否存在过载、欠载、缺相、三相电流不平衡等故障。当发生上述故障时,内部继电器触点断开,切断电动机电源。

二、  主要功能

l         电流显示

l         过载保护

l         欠载保护

l         缺相保护

l         三相不平衡保护

l         自动恢复

l         故障电流锁定

l         内置时间继电器功能

四、  操作指南

l    查看A、B、C三相电流

正常工作时显示的是三相平均电流,按“Sel”键可以切换显示A、B、C三相电流。发生过载、欠载、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故障时显示电流闪烁,表示这是锁定在发生故障那一刻的电流(这时电动机已断电,实际电流为0)。

l    电动机额定电流值设置(整定电流)

长按“Sel”键2秒,显示“设定”,用“5”或“6”键改变设定值(按住“5”或“6”键不放可连发),设置好后按“Sel”键退出设置状态。

l    告警(保护)状态恢复

发生过载、欠载、缺相或三相不平衡等告警时,会在显示屏上闪烁显示“过载”、“欠载”、“缺相”、“不平衡”等字样,继电器断开,并且锁定在断开状态。这时只要按“5”或“6”键即可从保护锁定状态恢复。

l    参数设置

在显示电流的状态下,长按“5”键5秒,进入参数设置状态,这时显示器上显示“Fxx”,其中xx是两位数字,表示参数代码。用“5”或“6”键可选择参数代码,按“Sel”键则显示该参数代码对应的参数值,这时再用“5”或“6”键即可对参数值进行设置,设置完成后再按“Sel”键,回到显示参数代码状态。

五、  基本工作原理

l    电流检测

通过内置的电流互感器检测负载电流,所以被保护电机的三根相线必须分别穿过电流互感器的三个小孔。

l    过载保护

过载保护可分为定时限保护和反时限保护两种模式,JFY-801只有定时限模式,JFY-802、JFY-808可通过设置参数F12选择定时限或反时限模式。

1.     定时限模式

当负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参数F11),并且持续时间达到设定的过载动作时间时(参数F13),继电器断开,切断电动机电源。即过载动作时间是固定的。

2.     反时限模式

过载动作时间和过载电流的大小有关,负载电流超过额定电流越多,则动作时间越短。可根据不同电机的特性选择不同的反时限曲线,JFY-802、808均提供5 条反时限曲线,见下表:

l    欠载保护

当负载电流低于设定点(参数F14),并且持续时间达到设定的欠载动作时间时(参数F15),继电器断开,切断电动机电源。此功能默认关闭,需要时请设置参数F15。

负载电流过小时,不进行欠载检测,防止在电机断电状态产生误动作。

l    三相不平衡保护

三相不平衡率的定义为:任一相电流与三相平均电流差值的绝对值,取其中的最大值,除以三相平均电流,即为三相不平衡率。

当三相不平衡率大于设定的三相不平衡动作点(参数F21),并且持续时间大于三相不平衡动作时间(参数F22)时,继电器断开,切断电动机电源。

负载电流过小时,不进行三相不平衡检测,防止在电机断电状态产生误动作。

l    缺相保护

缺相可以认为是一种严重的三相不平衡,当三相不平衡率大于50%时,认为缺相。缺相的动作时间由参数F23设定,一般这个时间比三相不平衡动作时间(参数F22)要短。

负载电流过小时,不进行缺相检测,防止在电机断电状态产生误动作。

l    自动恢复

自动恢复功能的目的是为了在发生故障保护停机时,有机会自动恢复工作,防止无人值守的设备因为偶发性故障而长时间停机。可以用参数F51、F52、F53自由设定自动恢复的行为:例如F51=3,F52=15,F53=60,其效果是:发生故障停机后,过15分钟自动恢复(F52=15),这样可以重试3次(F51=3),如果故障重复发生3次以上,并且重复故障的间隔时间短于60分钟(F53=60),则锁定在停机状态,则需要人工恢复(按“5”键或断电)。

如果不需要自动恢复功能,只要将F51设为0。

l    时间继电器功能

如果通过设定参数F61启用了时间继电器功能,则保护器通电后,继电器不是立即吸合,而是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吸合,延时时间由参数F61设定,这时液晶显示器上进行倒计数显示。相当于一个延时启动的时间继电器功能。F61=0表示关闭时间继电器功能。

六、  外形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