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漏电保护开关

楼主(2015-09-15):
怎样选择漏电保护开关

 一、漏电保护装置的正确选用

    漏电保护装置的选用,应根据系统的保护方式、使用目的、安装场所、电压等级、被控制回路的漏电电流以及用电设备的接地电阻数值等因数来确定。

    1、根据使用目的来选择

    用于防止人身触电事故的漏电保护装置,一般根据直接接触保护和间接接触保护两种不同的要求选用,在选择动作特性时也应有所区别。

    (1)、直接接触保护是防止人体直接触及电气设备的带电导体而造成的触电伤亡事故,当人体和带电导体直接接触时,在漏电保护装置动作切断电源之前,通过人体的触电电流和漏电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选择无关,它完全由人体触电的电压和人体电阻所决定,漏电保护装置不能限制通过人体的触电电流,所以用于直接接触保护的漏电保护装置,必须具有小于0.1S的快速动作性能,或具有IEC漏电保护装置标准规定的反时限特性。

    (2)、间接接触保护是为了防止用电设备在发生绝缘损坏时,在金属外壳等外露金属部件上呈现危险的接触电压。漏电保护开关的动作电流I△n的选择应和用电设备的接地电阻R和允许的接触电压U联系考虑,用电设备上的接触电压U要小于规定值。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I△n的选择:I△n≤U/R其中:U——允许接触电压     R——设备的接触电阻一般对于额定电压为220V或380V的固定式电气设备,如水泵、磨粉机等其他容易与人体接触的电气设备,当用电设备金属外壳的接地电阻在500Ω以下时,可选用30~50mA,0.1s以内动作的漏电保护装置;当用电设备金属外壳的接地电阻在100Ω以下时,可选用200~500mA的漏电保护装置;对于较重要的用电设备,为了减少瞬间的停电事故,也可选用动作电流为0.2s的延时型保护装置。家庭使用的用电设备由于经常带有频繁插进拨出的插头,同时,部分居民住宅没有考虑接地保护设施。当用电设备发生漏电碰壳等绝缘故障时,设备外壳可能呈现和工作电压相同的危险电压,极易发生触电伤亡事故,因此,电气设备安装规程中规定,必须在家庭进户线的电能表后面,安装动作电流为30mA和0.1S以内动作的高灵敏型漏电保护开关。

    2、根据使用场所来选择一般在380/220V的低压线路中,如果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等金属部件容易被人触及时,同时这些用电设备又不能按照我国用电规程要求使其接地电阻小于4Ω或10Ω时,则宜按照间接接触保护要求,在用电设备的供电回路中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同时还应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所,合理地选取不同动作电流的漏电开关。例如:在潮湿的工作场所,由于人体比较容易出汗或沾湿,使皮肤的绝缘性能降低,人体电阻明显下降,当发生触电事故时,通过人体的电流必然会比干燥的场所大,危险性高,因此,适宜安装15~30mA,并能在0.1S内动作的漏电保护装置。

    3、根据电路和用电设备的正常泄漏电流来选择

    (1) 漏电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选择得越低,当然可以提高开关的灵敏度。然而,任何供电回路和用电设备,绝缘电阻不可能无穷大,总会有一定的泄漏电流存在。所以从保证电路的稳定运行和提供不间断的供电来讲,漏电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选择要受到电路正常泄漏电流的制约。

    (2) 由于测定电流的泄漏电流,必须有较复杂的测试方法或使用专用测试设备进行测量,为选用方便,可参照下列经验公式:对于照明电路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单相电路:I△n≥IH/2000对于三相三线制或三相四线制的动力线路及动力和照明混合线路:I△n≥IH/1000其中:I△n——漏电保护开关装置动作电流IH——电路的实际最大供电电流一般家庭供电电路,如果使用3A电能表的用户,正常情况下每户泄漏电流约在1mA左右,原则上,在家庭单相电路中的泄漏电流超过电路最大供电电流的1/3000时,应对电路进行检修。

    (3) 我国农村低压电网的绝缘水平较低,泄漏电流较大。根据实测结果表明,泄漏电流的数值和配电变压器容量的大小关系不显著,但和低压电网中生活用电的居民户数有明显的关系,也就是不管变压器容量是多少,其中供给生活用电的户数越多,泄漏电流就越大。因此,农村电网中装置漏电开关时,应考虑到这点。一般而言,为了保护电网可靠运行,保证多级保护的选择性,下一级漏电保护动作电流应小于上一级漏电保护动作电流,各级漏电动作电流应有1.2~2.5倍的级差。第一级漏电保护装置应安装在配电变压器低压侧主干线出线端,该级保护的线路较长,叠加的泄漏电流较大。其漏电动作电流在未完善多级保护时,最大不得超过100mA,在完善多级保护时,其漏电动作电流最大不得超过300mA。第二级漏电保护装置应安装在各分支线的出线端,由于被保护线路较短,泄漏电流相对较小,其漏电动作电流应介于上、下级保护的漏电动作电流之间,一般取30~75mA。第三级漏电保护装置(又称末级保护)用于保护用电设备及人身安全,被保护线路短,泄漏电流小,一般不超过10mA,漏电动作电流应按人体触电摆脱电流值(10~20mA)选择,不应大于30mA,一般取15~30mA。

    二、漏电保护开关投入运行后的管理

    漏电保护开关投入运行后,必须进行有效的管理,确保漏电保护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真正起到保护的作用。管理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漏电保护开关在投入运行后,应自觉建立运行记录并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

    2、漏电保护开关投入运行后,在通电状态下,每月须按动试验按钮一至二次,检查漏电保护开关动作是否正常、可靠,尤其在雷雨季节应增加试验次数;

    3、定期分析漏电保护开关的运行情况,及时更换有故障的漏电保护开关;

    4、漏电保护开关的维修应由专业人员进行,运行中遇有异常现象应找电工处理,以免扩大事故范围;

    5、雷雨或其他不明原因使漏电保护开关动作后,应作检查分析;

    6、漏电保护开关动作后,经检查未发现事故原因时,允许试合闸一次,如果再次动作,应查明原因,找出故障,必要时对其进行动作特性试验,不得连续强行送电,除经检查确认为漏电保护开关本身发生故障外,严禁私自撤除漏电保护开关强行送电;

    7、退出运行的漏电保护开关再次使用前,应按有关部门规定的项目进行动作特性试验;

    8、漏电保护开关的动作特性由制造厂整定,按产品说明书使用,使用中不得随意改动;

    9、在漏电保护开关的保护范围内发生意外电击伤亡事故后,应检查漏电保护开关的动作情况,分析未能起到保护作用的原因,在未调查前应保护好现场,不得拆动漏电保护开关;

    10、为检查漏电保护开关在运行中的动作特性及其变化,应定期进行动作特性试验。特性试验项目包括:测试漏电动作电流值、测试漏电不动作电流值、测试分断时间;

    11、漏电保护开关进行动作特性试验时,应使用经国家有关部门检测合格的专用测试仪器,严禁利用相线直接触碰接地装置的试验办法;

    12、使用的漏电保护开关除按漏电保护特性进行定期试验外,对断路器部分应按低压电器有关要求定期检查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