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常见问题详解

楼主(2015-09-15):
 一、在XP系统安装完组态王软件和驱动在打开运行时信息栏出现“您没有正确安装KVCOM.SYS驱动程序”。

    【答:】

    (1)建议在安装前先把电脑上的杀毒软件先关闭,以免安装时对部分程序的影响。

    (2)若还出现此类问题,可以尝试把装好的组态软件在电脑上卸载掉,然后重新 启动安装,这个有时是系统造成的,建议多装几次。(我的就是这样后来装 好的)若实在还是不行,建议换个XP系统,应该是系统环境的问题。

   二、打开组态王软件,在切换到view界面时弹出“历史库:打开工程映射区内存失败”。

    【答:】

    这个是在安装驱动时系统有时会把《KVCOM.SYS》文件的后缀名”.SYS”给删掉。 这时可以在驱动的安装路径里面找到《KVCOM》,然后把文件的后缀名添加上就可 以了。

   三、西门子PLC的通讯问题

    【问:】

    西门子S7200使用西门子公司提供的PC/PPI电缆选用PPI方式与组态王通讯,一旦PLC断电通讯不能恢复,重新启动组态王通讯失败,必须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和PLC通讯一次后,组态王才能与PLC通讯是为什么?

    【答:】

   (1)不用西门子公司提供的PC/PPI带缆,使用RS232/485的转换模块,485的DATA+ 接PLC的PORT口的3,DATA-接PLC的PORT的8,采用这种方式连接PLC断电后组态王能恢复与PLC的通讯。
   (2)PLC断电后先用PLC的编程软件与PLC通讯一次,初始化PC/PPI电缆上的模块, 再使用组态王与PLC通讯

   四、其他问题,请下载本文详细WORD文档查看解答

  1、 莫迪康PLC通过以太网方式进行通讯,定义设备时,地址一项该如何填写?

  2、 使用6台欧姆龙PLC与上位机进行通讯,如果关掉其中的几台PLC,组态王的通讯速度变慢,数据刷新速度变慢是什么原因?

  3、 组态王如何与三菱FX0n系列的PLC进行通讯? 三菱FX0n系列的plc本身只有编程口,如使用组态王与其进行通讯还需给三菱FX0n
配置通讯模块或通讯卡,配置好通讯模块后与三菱fx2n系列的通讯协议是兼容的,请 根据您所选用的通讯模块在组态王上选用相应的选项。

  4、 使用三菱fx2n的PLC,使用232bd的通讯模块与组态王通讯,在组态王上选择设备fx2-> 编程口,当plc 设置成stop状态时,plc与组态王通讯正常,一旦把plc设置为run 状态,plc与组态王出现通讯失败是为什么?

  5、组态王安装运行后没有找到“krtdbapi.dll”的问题

  6、组态王6.5安装后为何拨号网络无法建立“传入的连接”?

  7、访问组态王发布的页面时为什么总出现“连接主机失败”?

  8、访问组态王发布的页面时为什么会提示“连接远程文件格式”错误?

  9、组态王与S7-200进行数据交换都支持哪些协议,想用MODBUS协议,谁有案例?

  10、谁有组态王与PLC无线通信的工程经验,有组态程序参考一下,工程改造急用!

网友A(2019-05-31):
感谢楼之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