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求助!H6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9-15):
正在学习MOV指令

MOV H6A  K2M10

目前已弄明白K2M10的K2是8个bits的组合,是指 M10 M11 M12 M13 M14 M15 M16 M17

不明白H6A是什么意思,16进制

还请指教

网友A:
H6A是16进制,16进制包含0/1/2/3/4/5/6/7/8/9/A/B/C/D/E/F/H是16进制标志,6就是6,二进制为0110,A用十进制表示为10,二进制为1010,MOV H6A  K2M10的意思为 M16/M15/M13/M11为ON,其他为OFF

网友B:
“H6A”是16进制数:"6A"是数值,"H"是Hex的缩写;转换成2进制,存入M17到M10。

网友C:
H表示16进制,6A化成十进制是106化二进制是01101010,对应M17M16M15M14M13M12M11M10,就是M16M15M13M11接通,其它不导通

网友D:
台达、信捷等属于三菱一系,H代表十六进制,

当然还有日系欧姆龙用#代表十六进制,不加#就算通常10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H表示16进制,6A化成十进制是106化二进制是011...

 谢谢告知,收益匪浅

网友E:
学习了。好些细节都是经验,对于初学者来说就是障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达、信捷等属于三菱一系,H代表十六进制,当然还有日系...

 谢谢告知,新手学习得靠版主多帮助

网友F:
值得学习了,讲的很详细,

网友G(2015-10-20):
讲解很详细,PLC和计算机一样,智能识别01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