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5-09-15):
电脑是win7旗舰版64位,安装博图V13的过程中总出现这样的画面,在网上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提示很明确,先安装这两个中的一个

网友B:
软件的问题,你的软件是升级包,需要先安装软件安装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的问题,你的软件是升级包,需要先安装软件安装包。 ...

对。你使用的是升级包,不是直接安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的问题,你的软件是升...

原来我电脑是专业版32位的,前两天重新装的系统,原来就简单安装就按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的问题,你的软件是升...

可是原来我电脑是专业版32位的,前两天重新装的系统,原来就简单安装就按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的回...

原来安装的时候是不是之前有过使用博图的历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软件的问题,你的软件是升级包,需要先安装软件安装包。 ...

 按提示操作一般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