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W-CIF11烧坏

楼主(2015-09-15):
欧姆龙CP1H在与丹佛斯变频器通信时,cp1w--cif11(从站串口2)模块烧掉,刚开始时正常,断电再通电时就冒烟了!

并且CP1H主从站通信不行了(主站串口2,从站串口1),烧掉以前通信时OK的,找不到什么原因啊?求大神

指点

网友A:
有异电压输入,自己查查线路

楼主:
哦?

我还手动运行来着,不过时间不长,后来断电重启后就烧了!

是不是有电机干扰?目前设备上有个电机干扰显示器、鼠标和键盘,有时下载PLC程序也干扰,

PLC连不上电脑,断掉电机电源后就OK了

引用 网友A:
有异电压输入,自己查查线路

网友B:
会不会接触不良,带电不好插拔。

楼主:
没有带点插拔啊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接触不良,带电不好插拔。

网友C:
搞不好就是你自己的笔记本漏电,自己保重!

有时建议你直接用笔记本电池做下载程序而不要用市电适配器......

网友D:
应该是接触不良打火所致,建议更换新插头

下次最好直接上图

楼主:
应该是这个问题,有异电压。

引用 网友A:
有异电压输入,自己查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