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输出不可以加接触器?

楼主(2015-09-15):
第一,变频器的输出加接触器,都是在离线状态转换的,也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为0时才能动作转换。这个符合你的控制工艺吗?如果不符合,就不要这么干,容易把变频器搞坏了;

第二,变频器的输出是三相的电压,你控制电磁阀是单相的吧?怎么可能这不做呢?即便是三相的供电,也要做好三相平衡才行。否则变频器会报故障,输出断线;

第三,也是很致命的,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一般是线性的变化的,如果6%的电压输出,频率要达到50Hz,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可以做到的。需要特殊的应用。

网友A:
?????????我们的设备就是用变频器做启动器后就断开,直接工频运行,就是在变频器输出端假装的断路器运行两年了都没有问题,楼主怎么说变频器会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