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变频器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5-09-15):
大家好!

我这里 有一个应用,两台电机驱动起重机的平移,电机名牌显示 有两个输出可以选择 。第一,在输出频率是100HZ 时 输出电压要求是400V。

,第二,输出频率是120HZ 时 输出电压是要求460V  使用无PG 的V/F控制,目前是使用400V/100HZ进行V/F控制,因为100HZ这个速度太慢了,现在想修改为120HZ的频率运行,我这里需要设置什么参数来进行 在 120HZ运行时电压可以达到460V的V/F控制?

或者说安川A1000变频器 如何设置参数才可以达到0-120HZ 对应的是0-460V的V/F控制?

希望大家给一些意见!

非常感谢!

网友A:
V/F控制就是说,V和F基本成比例变化

460V设置为最高点压,120Hz设置为最高频率,就好了啊

如果电机允许,比如,额定电压,设置为460V,频率上限设置为120Hz,频率下限设置为0Hz,自然成比例运算

网友B:
你的电网电压是否为460V,变频器是否为支持460V?先把数据确认好,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只能等于或小于输入电压。

楼主:
这样吗?

电网电压是380-400V左右,输出等于输入电压吗?不一定吧?例如?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吗?电网电压是380-400V左右,输出等于输入电...

查了一下,现在的新变频器可以设定到500V,以前老型号的只能到400.

楼主:
也就是说,我上面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是吗? 输入电压 380V 输出 电压460V 输出频率120HZ

这样有问题吗?

谢谢!

网友C(2017-08-22):
要把基本频率设置为120HZ,即E1-06设为12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