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温度PID控制模块 XC-E6TCA-P,输出不了

楼主(2015-09-15):
最近需要做个温控,用信捷的温控模块做PID控制,我是用的CH0通道,并且把目标温度输进去了,但是PID一直没有输出,也就是程序监控Y100没有闭合。但是我在扩展模块的Y0接上固态继电器,发现固态继电器竟然工作了,后来用万用表量了下,Y1-Y5也都带了24V点,这是什么情况呢?刚刚想起,应该试试加热的,到达温度输出通道会不会停止。应该扩展模块的Y0就是程序的Y100吧,怀疑我的扩展模块坏掉了……

网友A:
应该扩展模块的Y0就是程序的Y100吧.,应该不会不一致。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B(2016-11-07):
我这边有程序 QQ85352012

网友C(2017-08-07):
XD的扩展是从Y10000开始的。楼主的不知道是不是、监控下Y10000试试

网友D:
你看错了,在看看就知道了,模块一般不会坏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