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一一高压差角阀

楼主(2015-09-15):
高压差角阀用于前后压力等级差距较大的减压场合

网友A:
不错,要是图片再来一点现场使用说明那就更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要是图片再来一点现场使用说明那就更好啦

柴油加氢 热高分进料高压角阀,目的就是减少高压差对调节阀阀芯的影响,不至于在高压差时产生偏移性变形,而造成调节阀失灵。

网友B(2018-11-27):
之前拆解的高压角阀,也是加氢装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