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用电规则

楼主(2015-09-16):
安全用电是实验中始终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为了做好实验,确保人身和设备的安全,在做电子实验时,必须严格遵守下列安全用电规则。

    (1)使用电器用具时,要选择适当的电压、电流,正确安装好线路、开关、插座和保险器。

    (2)接线、改接、拆线都必须在切断电源的情况下进行,即“先接线后通电,先断电再拆线”。

    (3)在电路通电情况下,人体严禁接触电路不绝缘的金属导线或连接点等带电部位。使用试电笔时,应先在有电的地方测试,检查试电笔是否完好,手不可接触笔尖金属体。万一遇到触电事故,应立即切断电源,进行必要的处理。

    (4)实验中,特别是设备刚投入运行时,要随时注意仪器设备的运行情况,如发现有超量程、过热、异味、异声、冒烟、火花等,应立即断电,并请老师检查。

    (5)实验时应精神集中,同组者必须密切配合,接通电源前须通知同组同学,以防止触电事故。

    (6)了解有关电器设备的规格、性能及使用方法,严格按额定值使用。注意仪表的种类、量程和连接使用方法,例如,不得用电流表或万用表的电阻挡、电流挡去测量电压,电流表、功率表的电流线圈不能并联在电路中等等

网友A:
这是电工实习给同学们讲的安全知识吧?

网友B(2015-10-21):
这个是基本要求 安全第一